求助:什么原因会导致IGBT驱动错误?

楼主(2006-01-17):
什么原因会导致IGBT驱动错误和IGBT反馈失败?

网友A:
你说的清楚一点 驱动错误是否你的死区时间设置不对啊 反馈失败 不明白。

网友B:
你说的不是同一个情况,这两个问题要分别处理

楼主:
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如何去查找造成这两种情况的原因?

网友C:
硬件的或干扰,也不排除软件故障。

网友D: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了!!!
1.IGBT本来的失效机制可能会出现驱动的错误
2.驱动的电压不对,比如VGE高或第
3.IGBT的关断电流和电压的高和低
4.RG的阻值是否合适.
5.死区的时间设定
6.总的开关频率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