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机电机的问题请指点

楼主(2006-01-17):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由于步进电机的速度不是很快,所以我通过同步皮带来带动负载来提高负载的运行速度(因为这样皮带轮大一些时同样速度负载的移动行程可以长很多)但是现在我电机细分数为3200,当我把速度调整为3000脉冲/秒时电机就咯吱咯吱在响了,我的负载又不是很重,电机型号为569,力矩也不小,驱动电流为最大3A了,这是为什么啊,因为这时速度根本不快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1,“电机细分数为3200”会不会是些错拉,我还从来没有见到那个品牌的驱动器可以做到这么大的细分的。
2,“电机就咯吱咯吱在响”步进电机工作本身因为不是连续工作方式,会有噪声,不过通过细分,噪声会平稳很多,负载是不是很重是要相对而言的,你需要计算一下,F=MA计算加速力,将加速力乘皮带轮直径,可以得到力矩,这个力矩需要小于电机力矩,如果是国产步进,还要小的多一点,才能保证不丢步。

网友B:
电机细分数3200,大概是一圈3200个脉冲吧,这个数据就比较靠谱了。另外,所谓“我的负载又不是很重,电机型号为569,力矩也不小”,负载是多少?力矩是多少?有数据没有?当皮带轮大一些的时候,皮带轮本身就是不小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