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R型热电偶接入控制室的电势多了3mV?

楼主(2006-01-18):
R型热电偶,在控制室用万用表测得热电势为17mV,在现场直接测热电偶,热电势却为14mV!请问为什么?为什么接入控制室的电势反倒多了3mV?

网友A:
所选用的条件完全一样吗?

网友B:
有没有补偿导线,看补偿导线是否正常。

网友C:
你的仪表输入端是否带光电隔离,这个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D:
那是因为控制室温度比现场温度低.三藏TX应该看看热工仪表的书,学学热电偶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