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由于电压低,我店专装了一只三相四线电表,但我只用了一相,电工说这样你就顶用了三份之一的电.请问各位是这样吗?

楼主(2006-01-18):
请问:由于电压低,我店专装了一只三相四线电表,但我只用了一相,电工说这样你就顶用了三份之一的电.请问各位是这样吗?

网友A:
我不赞同那个电工的说法!本来三相四线制一般带的都是不平衡负荷,假设现在只有一相的用户在用电,那不是就计量不准了!

网友B:
这样可以升压吗?头一次听说

网友C:
这个电表肯定不没有问题。因为只由一个电表在用其它的应该没有记量

网友D:
不是的,三相电能表相当于3只单相表加在一起,用一相只有一只转,也不会节电.若三相用电不平衡,可能有一相电压会高些,选电压高的一相用电,可能会达到你的使用效果.

网友A:
to怪人
 在三相四线制种零线的作用就是在三相负荷不平衡的时候保持电压相等的呀!怎么会有一相电压会高点呢?

网友E:
 装三相电表有用吗/ 这样可以升压吗?、

网友F:
电工给该店安装了一只三相四线电表,而该店只用了一相电。电工的这种安法,应该说对该店用电的计量没问题。而电工的“这样你就顶用了三份之一的电.”这种说法不对。他只不过是想让你高兴。
    因为你装的是三相四线制,不管三相是否平衡,它都可以准确计量你店的实际用电量。

网友D:
要是像你说的这样,供电部门就好做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