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变送器选型

楼主(2006-01-18):
请教各位,在变送器选型样本中,看到有“带一个弯头”和“带两个弯头”,这个带弯头是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请问你指的是什么变送器,液位变送器,具体要说清楚才行,哪个厂家的

楼主:
差压和压力变送器都有这个选项,能解释一下吗?急啊

网友B:
我理解是 就项水管弯头一样 是引压管的连接部件
有个人一定很清楚 你可以打电话13912036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