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叫无源干结点?远程控制及状态接口为无源点,供远程群控系统接口用是什么意思?(柜子)

楼主(2006-01-18):
(无正文)

网友A:
我来回答第一问,比如说继电器或是解除器上的辅助接点就可以成为结点,如果此结点上带有电压或电流,就称其为有源结点,如果仅仅是纯净的结点,就成为无源干结点,他不会对外电路产生影响,第二问我也答不上来,请高手作答!

网友B:
你好小尖刀,你是河南人!我想向你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C:
继电器上空接点就可以称为干结点,远程群控系统接口一般带有电压或电流,所以用干结点。

网友D:
器件没有拱电的辅助接点就是无源干接点,后一句是远程控制对本柜提出的信号联络要求;

网友E:
节点的断开与接通是靠电来测量的,电流能流过节点说明节点是接通的,反之节点是断开的。无源干结点就是结点本身不提供电源,而是靠检测装置供电。“远程控制及状态接口为无源点,供远程群控系统接口用是什么意思?(柜子)”远程控制为无源节点,是说此节点是远程控制系统的输出,但不提供电源,而只是串或并在控制回路中,说白了就像一个按钮;状态接口为无源节点是说此节点是远程控制系统的输入,但在控制回路中不给其供电,其测量结点闭合或断开的电源由远程控制系统提供。

网友A:
  to: 电虫.1:
    我也特别高兴在这里认识你,毕竟在网上能找到象工控网这样纯净的好地方也真不容易,应该珍惜才对!我的水平一般,不一定能解决你的多少问题,试试看吧!jiandao123456789@tom.com

网友F(2006-03-14):
我们用的无源干结点就是这对触点上不能有电压或电流。我们送得最多的无源干结点就是中间继电器上的辅助触头什么都不接送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