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功率因数

楼主(2006-01-18):
一般来讲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是多大呀!我只接触过一台7.5KW 的电动机它的功因是0.89,我想知道是不是普通的电机大概都是这个数字,在计算电机的电流的时候要用到功率因数,而有时我们又不能确定其大小,所以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同行!请不要吝啬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个变化值.空载无功最大.功率因数最小.

网友B:
一般计算电机的电流只需用它的功率乘以2。大电机的就乘以1.8左右。
如果是考虑车间变压器的容量,那就需要把功率因数考虑进去。否则不用想这么多的,呵呵呵……

网友C:
大约都差不多,有的高一点。

网友D:
一般说来,功率小的功率因数就比较小,功率越大,功率因数越接近于1。

网友E:
这个问题不光是电机的功率大小,比喻说5.5KW的三机电机功率因数一般在0.86以上,但是是指在标准负载下的,如果是空栽,功率因数会下降。

网友F:
小同学,你好!我是济南的,也是电气传动业内的 很想与你交流,怎么联系你呢?威海我有时过去,我的手机号是13969127065,赵. 你的联系方式是多少,我们交流一下

楼主:
 赵明新:你好,我是技校毕业的呀 ?和你交流有些惭愧 呀,我刚刚毕业一年,对于工作我充满了困惑与无知,不敢与您交流!惭愧呀

楼主:
 赵明新:你好,我是技校毕业的呀 ?和你交流有些惭愧 呀,我刚刚毕业一年,对于工作我充满了困惑与无知,不敢与您交流!惭愧呀
我的QQ是421644985
邮箱:yupeng8530@126.com

网友G:
三相异步电机功率因数一般都在0.7以上

网友H(2010-09-04):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一般在0.8左右

网友I:
三相异步电机功率因数一般都在0.5---0.8

网友J:
不一样的,看电机的功率和电机的制作方法

网友K:
带负载 大部分都在0。8以上的 不要想的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