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6-01-18):
小弟最近出去维修机器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想和各位大虾一起探讨一下:
机器出现的问题是:机器在重新启动时可以回原点,但运转完一个程序后,它就回不了原点,有时机器一直往前面跑,有时往后面跑,,即使机器怎么移动,但显示器上面的零点灯和原点灯竟然都亮。但实际上机器更本就回不了原点.(注:我设的零点位置为零)我尝试着换了传感器,编码器的线没用,驱动器内部的参数值都没有问题,三轴参数的脉冲数,螺杆节距(也就是导程),电子齿轮比以及机器动作的数据和它相关联的一些参数都没问题.我们用的是安川伺服,系统是台湾的.

网友A:
您可以逐步调试,比如先手动测试单台伺服看看能否准确归0,如果不行的话,您可以把设备恢复到出厂设置,进行测试。

楼主:
参数都已经恢复到出厂设置了,但还是没用,单台检测过马达和编码器,都确定没问题,并且都换了试也不行。

网友B:
问题不会出在电机上,出在控制上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TO:刘老师 您说的控制上是哪方面呢?刚开始我以为是控制系统上的原因,但更换了系统也没用啊,并且我换的系统用在其他机器上面是好的.有没有可能是控制面板上的原因啊?我得试试.

网友C:
用没用编码器的Z相?机器设定的零点是外部给的原始零点还是编码器的z相?

楼主:
在系统中我们的Z 相零点可以取消掉的,不用也一样的,现在主要是X轴不行,连带着其他两轴也不行,(我们用X,Y,Z三轴).

网友D:
信号线和电源正常吗?查查吧!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机器的控制面板坏了,换了一个新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E:
不知是啥机器,有可能是丝杆导轨的问题,我遇到一个丝杆螺帽松动的情形,也是不回原点.一次程序完都没问题,但二次工作就有问题了.

楼主:
是三轴数控弯管机,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呢?感兴趣的确话可以交流一下,我的QQ26494363

网友F:
不能回零的原因可能是机械方面的,也可能是控制方面的,我觉得控制方面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