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关于ABB软件的组态功能块

楼主(2006-01-18):
紧急求救,各位师兄,我刚开始使用 AC800F 的系统,在做工程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的“模拟量监控”块有问题,我是这样设置的:一个水位报警 ,首先我先让他在高于2100mm时报警,延迟3.0 ,结果,当水位高于2100mm时,有报警信号,但是当水位下降到1900mm时,报警依然存在。这个报警我还作了联锁,挺危险的,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3。0有可能是百分比,也就是量程×3。0%,你可以试试,多少的时候不报警,验证一下!

网友B:
延迟3.0是百分比,有回差的。可调

网友C(2006-03-20):
我一开始的时候在一个温度报警上也出现过,下降时延迟太可怕了,至今没解决,不过没有联锁

楼主:
是的,我前一段时间和ABB公司联系了一下,得到证实。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D(2006-06-22):
你连锁时用比较功能块做

网友E:
那样可能会好点

网友F:
好,学到东东!

网友G:
报警监测块中的延时参数是用来定义报警死区的。参数为百分数,是报警限位的百分数,而不是量程的百分数!

网友H:
还没试过,不过估计也会遇到

网友I:
你整个PC 块的时间设定大与你的液位的迟滞时间了,把迟滞时间改小就可以了

网友J(2006-10-27):
路过 向你们学习 学习不停的学习 才能不会落后啊!!

网友H:
这儿有个单向报警问题,即上升过限时报警,下降时却不报,对应的就是功能块里的那个正负号,也许有用

网友H:
我记得当时ABB公司人员给我们讲解时说的是报警限的百分数

网友B:
报警范围的量程的百分数

网友H:
报警范围量程和报警限有什么区别?如果只对上限的话。
如果工艺量程是-20---100摄氏度,那么你的意思3%是120*3%,而不是100*3%?

网友K:
把报警死区改小.

网友K:
应该调HYST,死区是调灵敏度的.

网友I(2007-04-07):
hysteresis time设置错误,把它从2.0秒改为02秒就可以了

楼主:
通过实验证明就是报警限的百分数

网友L:
请教:报警范围量程的百分数和报警限的百分数有什么区别?

网友L: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L:
如果我把延迟3.0改为0.0可以吗???这样是不是低于报警值时就不会报警了!!!但改为0.0对功能块有没有影响???

网友M:
改死区就成了!

楼主:
我感觉没有问题,但是具体我们又试过。

网友N:
我没遇见过过,报警后面加个脉冲算了,把低报也加上。

楼主(2007-09-05):
还要好好看看,特别是联锁

网友O:
这是一个死区的问题,所谓死区就是为了防止在操作过程当中,操作值在报警值附近反复波动造成的频繁报警。参与联锁的值设置死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设置过大很可能导致设备的损坏。

楼主(2007-12-23):
呵呵,这个问题当时还真让我费尽脑筋阿

网友L(2011-10-27):
建议用做连锁的时侯,用比较功能块做比较好。

网友P(2012-05-29):
Wang875699053@163.com能给我ABB的学习资料,跪求

网友P:
Wang875699053@163.com谁给我ABB的学习资料,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