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06-01-18):
请教各位师傅
变压器运行是发出声音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变压器正常运行时,交流电通过变压器的绕组,在铁芯里产生周期变化的磁力线,引起自身周期性的振动发声,这种响声是均匀的"嗡嗡"声.但是发出异常声音却是由于外部原因或内部故障所引起的,应及时判断并查出其原因.……

网友B:
你能告诉我你们变压器的容量,和主要负载是什么吗?
或许我能帮你!

网友C:
低频的是嗡,高频的是吱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的变压器的负载是UV灯 .5KW的.串联电容.开始时很响.后来我把变压器固定螺丝下垫上了皮垫子.后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