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海新华的XDPS-400+有没有OPC接口

楼主(2006-01-18):
我们有一套系统想从上海新华的XDPS-400+系统里采集一部分数据,请问一下XDPS-400+有没有OPC接口,对外都开放了哪些标准的接口,谢谢

网友A:
提供的数据接口有:

1    ModBus(RTU)协议从站接口软件(串口)
2    ModBus(RTU)协议从站接口软件(TCP/IP)
3    RTU接口软件
4        WRTOFILE接口软件
5    FTP GATEWAY 接口软件
6    XDPS向MIS系统数据库服务器写实时数据软件

详细可以参考资料库中关于接口的说明。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帮助:还要请教一下
1、FTP GATEWAY 接口软件这个软件具体的功能能不能介绍一下,是不是类似一般的FTP软件呢.
2、XDPS向MIS系统数据库服务器写实时数据软件:这里的实时数据库都包括什么数据库呢。有PI吗;谢谢

网友B:
1.XDPS-400+目前只能做OPC Client,不能做OPC SERVER.
2.XDPS-400+的数据库接口是标准的ODBC.跟其他数据库连接还可以.
  跟其他上位监控软件连接估计够呛.
3.关于MODBUS接口是这样的,XDPS-400+一般做主访问其他从站(RTU)
  想让其他上位软件通过MODBUS来访问XDPS-400+的操作员站,
  你可能需要自己编程实现.

网友C(2006-07-13):
1.opc server有的,但可能需要另外购买
2.xdps向PI写数据已有工程实例,已经运行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