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E9070中的T寄存器使用

楼主(2006-01-18):
本人目前正在编制一个卸船机系统的GE PLC(9070)程序,操作手柄编码器的数据要经格雷码转换为BCD码后才能在程序中使用,为了减化程序使用,将这个功能制作成一个带参数的功能块,使用了T寄存器,说明书中讲T寄存器是临时寄存器,可在不同的程序块中重复使用,可由于有的机构是同时联动的,有可能会两个程序段中的这个功能块被同时调用,请问各路高手,会不会出现程序误动作?
再有,哪位大侠有使用超级终端向SST的VME(PROFIBUS)5136下载、上传二进制配置文件的经验,能否告知相关指令。

网友A:
本人是GE相关产品方面的分销商,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来电:0871-87794958

网友A:
0571-87794958

网友B:
绝对不会的,不同的执行程序功能组不会出现误操作

网友C:
基于PLC运行原理,可以知道,即使机构是同时联动,但程序执行还是有先后次序的,调用带参数的功能块时应该已经给T变量付过值了

网友D:
楼主:前一段时间我刚好用过GE的PAC和SST的通信,这玩艺就是麻烦,英文资料一大堆,最后好不容易给弄通了。(带了15套西门子的传动),还有那个鸟超级终端,有时候你会遇到有些根本无法解释的问题。(台式机基本上下载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我换来的经验!笔记本就难说了!)
楼主预知详情(包括通讯程序),请给我留言。 我回复可能要到春节后,因为我明天要回老家过年!

楼主:
多谢各路大侠指教,在此谢过了!同时祝大家春节快乐!!

网友E:
只要在一个子程序内部重复用就行了

网友F:
多次调用程序功能块不会出现误操作。

网友G(2008-11-11):
我编写了一段实验程序,同时调用一个T,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