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1-18):
请教各位师傅
(小型断路器)空气开关如果装倒拉对它的灭弧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应该没有

网友B:
肯定有影响。但一般照明负载不会有多大的电弧产生,所以一般情况下是看不出影响的。

网友C:
当然有影响,灭弧装置容量容易脱落,小的固定好的应可以用.

网友D:
肯定有影响,微型断路器的灭弧栅一般是装在进线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