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1-18):
请问:若我想让两台步进电机完成椭圆,圆,方行,还有跑道的运动轨迹,需要那些硬件

网友A:
最主要的是要有一块直线和圆弧插补功能的两轴联动板卡,其次就是步进电机的控制器和定位平台了。方便可来QQ414786428聊。

楼主:
ts-520的控制器,和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步进电机.就这样可以吗.如果可以该怎么搞.
谢谢!请回复.有空我会去QQ

网友A:
这个设备做什么用?

网友A:
基本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再加上一个两轴的平板大概需要投资多少.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给你做个方案,你是想自己做还是找外协。lpeg@163.com

网友B:
  数控系统--多轴运动控制卡、控制器,步进/伺服系统

车铣床控制系统  弹簧机控制系统  植毛钻孔控制系统 封切机控制系统  绕线机控制系统 点胶机数控系统  焊接机控制系统  剪板机控制系统  NC伺服送料系统  激光切割雕刻系统激光打标机系统  雕刻切割机系统  印刷机控制系统  绗缝机控制系统  涂装机控制系统

如有疑问可联系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 ww.adtechcn.com,(深圳众为兴数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