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打火问题请教?

楼主(2006-01-18):
有一台Z4-160-31 30KW的直流电动机,西安电机厂生产,励磁180V ,电枢电压440V,自2002年4月开始使用,使用基本上是生产12小时停机12小时,生产负荷
达到了额定负荷的70%。
    该电机运行一直正常,自2005年11月份发现电机打火,更换了磨短的电机碳刷后,电机仍旧打火。刷架下侧有不间断的火花。
    打火的情况是:刚开始生产时火花较小(只有火星),随着运行时间增长,火花逐渐增大;电枢电压较小时火花小,电枢电压增大时火花大。
     现在拿不准电机转子有没有损坏?
     请知道的大师积极指点!谢谢!

网友A:
电机碳刷压力不够  清理杂质

网友B:
检查碳刷与换向器有无打毛,紧密度,光洁度;碳刷与换向器周边是否积聚了碳粉和铜粉。

网友C(2012-06-23):
同意楼上,另(1)注意碳刷型号相配,(2)电机轴承有无损坏,电机抖动否?转子高速有圆整度不好.(4)转子脱锡否.

网友D:
请检查换向器是否磨损,一般拆下转子,将换向器在车床上精车一些,具体检查换向器的表面平整光滑度。

网友E:
换向片表面如果有沟、棱,可拆下转子上车床光一刀,切削量尽量小;检查二换向片之间的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