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起重电机

楼主(2006-01-18):
用变频器取代原来的主令控制器或者凸轮控制器来直接控制起重电机,并取消过电流继电器,在平移机构中取消抱闸,这个设想是否能行?谨听方家指点。

网友A:
这种方案是可行的,只是想知道你准备用什么来完成抱闸。

楼主:
利用变频器的降速功能和其直流做成制动线圈。

网友A:
富有创意!但这样的变频器目前没有,所以抱闸仍要采取传统的办法:机械或电磁的。

网友B:
变频器用于提升负载,已经有好多年了,没啥不行的。

网友C:
变频器用于提升机构是完全可行的,因为我就是从事港口起重要械的,大量应用变频驱动,但取消制动器的设想在目前来讲是极不现实的,一旦变频器处于失控状态,你用什么措施保证机构的紧急停止呢?

楼主:
电机不用专用电机,还是原来的起重电机?如果用抱闸,也是用的变频器输出吧,因此一旦变频器失控,抱闸又有何用?

网友A:
用原来的起重电机也可达到目的,但我建议你改用变频电机。抱闸不是用的变频器输出,和原先的抱闸没多大区别。

网友D:
就是,用变频器的制动单元配合机械制动,效果很好,现在很多用这种方案的.

网友E:
在运动机械中,最好不要抱原有的抱闸系统给取掉.变频器在一定的情况会失控的.如用在提升系统中,会出现大的问题哦.

网友F:
如果是提升系统还是用个带制动器的电机吧,保险点.制动器单独控制,比如通过plc带继电器控制制动器不仅可以保证抱闸安全还可以适当的选择控制抱闸时间。

网友G:
楼主:主令控制器是指司机操作的那个手柄,不知道你用变频器来替换它干么。不用机械制动,你能用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实现:当户外起重机处在不运行状态,而又有大风,你能让风不吹走起重机??!!!

网友H:
机械抱闸是不能少的,起重机方面安全是第一位的,变频器虽也有制动功能,但都是电气方面的,如果变频器出问题,还有机械抱闸保证不出现严重的安全事故

楼主:
在平移机构中取消抱闸。而且现在有的抱闸是用直流的,我想用变频器的输出应该没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