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运用中大家如何确定自感电势?

楼主(2006-01-18):
在设备改造中,经常遇到类似plc的继电器输出接感性负载,为设置一些保护措施,必须计算出感性负载的自感电动势的情况。可是根据其定义似乎无法计算。S7-200的安装说明书上有关的指导也没具体给出。
各位再实际工作中是如何处理的,请告之,感谢了。

网友A:
个问题有点深度。我也觉得难办,没有找到准确的估计方法。原来也想过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就我所仅知的情况谈一下。
1如果是直流感性负载,那自感电势会相当高,比如一个仅仅12V的小继电器,接在电池上吸合,突然切断电路则估计会至少有200V以上的感应电压产生,要证明这一点很简单,只需用双手分别拿住两根线即可,呵呵呵,可以体会到为之一震的感觉。
2交流感性负载的情况要好的多,看运气吧,如果是过零时切断,那应该不会有感应电压产生的。
3直流感性负载用续流二极管的情况下,就没有上述现象。但是,该续流二极管如何选则参数不太清楚。估计不需要达到自感电压的耐压值即可,因为已经给出电流通路,自感电压升不上去了。二极管电流的选择也无需过多考虑吧,因为这个电流应该是很小的。
都是很初级的认识,希望高手给出具体详细的分析方法,谢谢!

网友B:
可以按照10~20倍工作电压估计

楼主:
TO 吴刚
  你在我的另一个主题里问PLC 的输出继电器是否真有继电器 如果输出是继电器输出 那么输出继电器就是微型继电器  如果输出是固态电器/晶体管输出 那么输出继电器就是固态继电器/晶体管 还有混合式的 这在plc的选型时是一定要搞清楚的
  我们知道微继的动作时间为0.1~0.2s   交流感性负载的工频为50hz  即周时为0.02s 讨论过零时切断似乎没有意义 当输出继电器是固态继电器/晶体管时 过零切断的问题是必须注意的  交流感性负载的感应电压的情况的研究 从磁电的方面入手应该更合适吧
   “3直流感性负载用续流二极管的情况下,就没有上述现象 。但是,该续流二极管如何选则参数不太清楚。估计不需要达到自感电压的耐压值即可,因为已经给出电流通路,自感电压升不上去了。二极管电流的选择也无需过多考虑吧,因为这个电流应该是很小的”  我认为这里还有一个电压电流相位差的问题。实际是使用续流二极管会延长电流在负载中的时间,我有大量的事例。可以看看我的其他主题。现正在试用mov,其它参数都可以通过计算得到,只有直径难以确定。
   以上是这两天的思考所得。有兴趣继续吗?似乎问题越来越复杂。还有用稳压二极管保护的情况呢?
    可惜啊  plc使用得这么普及了 居然没人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C:
其实问题很简单.努力学习吧.我学PLC 三个多月了.每天小于1小时.三菱的.西门子的马上要学.大家努力吧.加油!万事开头难.

网友A:
1、“实际是使用续流二极管会延长电流在负载中的时间”
不知您是指哪个负载?我认为应该是和二极管并联的那个线圈里。此处长就长点,不会有什么影响,应该不至于影响到继电器的释放时间吧?
2、mov?是指压敏电阻吗?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呵呵……
3、考虑这个问题,应该面向晶体管输出的PLC吧?继电器输出的plc应该不太要紧的,当然,从触点寿命的角度来说也有研究的价值就是,呵呵
4、类似的方法还有阻容吸收电路之类,但实际应用(plc)中似乎少见。

楼主:
to 吴刚
 1 的确有影响 特别是设备提速后更明显   可恨公司不给我配示波器 如你有条件 烦请帮忙看看

   ----当然是和二极管并联的那个线圈
2 mov是指压敏电阻
3考虑这个问题,应该面向晶体管输出的PLC  还没精力顾得上
4 阻容吸收电路能用到直流感性负载?

楼主:
to 大家是朋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吗 三年前我用三菱fx2n-60的plc改德制kolbus的旋转式上书机 八百多step 因为设备要提速 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我甚至认为一个普通的电工学会基本功能已经很不容易了 应用指令更是硬骨头一块
  期待着斑竹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给个比较全面的答案

  其实 这并不是plc方面的问题 是一个基本理论(自感电动势)在实际中的应用问题 希望问题的指向不被搞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