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请教

楼主(2006-01-18):
我现在有一个电机30KW,想全负栽启动。而且一小时内要频繁启动30次左右。请问我要用
什么办法。请高手支持一下。如果用直接启动能行么 ????

网友A:
是什么负载?

楼主:
卷扬电机。

网友A:
可以直接启动.电缆和接触器要符合要求.

楼主:
可以说明一下,标准么?????
先谢谢了

楼主:
好象标准要求在14千瓦上用降压启动。而且如此频繁,带负载大的启动。

楼主:
大虾,您做什么的?

网友A:
你问的应该是一般工地等使用的有电磁抱闸,变速箱的那一种.配比合适。没问题.再问一下.电机是4级还是6级?变速箱的变比?磙子的直径?物体的最大质量?

网友B:
我厂有两台颚式破碎机,直接启动,有时还闷车。电机是35KW,8极的,用了8年了,居然从未损坏过!堪称奇迹!

网友C:
30KW直接频繁启动还要看你的变压器容量、负荷状况是否足够,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设备。

网友D:
一般情况下,视负载性质选暂载率适当的电机,没有合适电机,凑合一下没有太大问题,电机寿命有一定影响.

网友E:
是绕线式电机吗?如果是,转子应串有电阻的。

网友F:
同意吴刚,能不能直接启动主要是看变压器容量,如果变压器容量足够,大电流可以用粗的电缆来克服!!

楼主:
变压器可以要求用户选配,电机是yzre系列的

网友G:
 同意吴刚,能不能直接启动主要是看变压器容量,如果变压器容量足够。
 但是一小时内要频繁启动30次左右,这样冲击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H:
主要看你的变压器的容量。一般情况下10KW以上就得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I:
我认为首先看看你 的变压器的容量,(足够吗?启动时对变压器冲击不是很明显就行),然后看你拖动的是什么负荷,再看一下你的电机的传动比是多少,?
我同意单身贫民的看法

网友A:
好象我已经说了,这种电机是起重冶金专用电机,可以带负载频繁启动,型号是  YZ 和 YZR 系列.

网友E(2006-03-21):
同意毕工的,起重设备维修是我的专业。

网友J:
to 想学好plc我和你一个专业,有空聊聊。
用凸轮控制器加两箱电阻。标准配置呀。

网友K:
我是搞起重机电控的,频繁启动应该没问题,但如果是直接启动就要考虑变压器容量,电缆及接触器大小及压降等问题,不能长期运行

网友L:
对呀,象我厂里150KW,200KW的电机都直接启动。我们的变压器容量大的浪费的多了。无所谓。只要电缆,接触器等选取好就行了。

网友M:
我厂里一般75KW以下的电机都直接起动

网友N:
变频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