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的负载实验

楼主(2006-01-18):
现在要对电机进行负载实验,测试电机在突加负载,或者堵转时的工作状况,请问我该怎么做,需要什么样的设备呢?高人请指点!谢谢了 !

网友A:
这个试验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楚!

网友B:
加载实验台

网友B:
是的,复杂是有一些的.

网友C:
对托一个直流电机,看它的反馈电压,要改变负载,就串联大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等我把思路理顺,把整个实验过程写下来,再请大家指点!

楼主:
我要完成的实验是这样的:给伺服电机加一个负载,看伺服控制器的调节能力,速度的变化,转矩的输出等。伺服控制器工作在位置或速度模式。

实验目的:测试不同电机在相同工作环境下带负载的能力。
实验仪器:磁粉制动器、电流源
实验内容:
1、调节电流源输出电流大小控制磁粉制动器输出转矩。
2、大负载起动:在磁粉制动器输出较大转矩时,看伺服电机能否起动,其输出速度、转矩是多少。
3、突加负载:在电机正常运转时,加大负载,看电机速度、转矩的变化趋势。及当负载加大到什么程度时,电机停转,停转时速度的变化。
4、堵转实验
问题:
1、堵转实验怎么做
2、磁粉制动器的输出转矩并非准确值,误差较大,那么这个实验结果可信吗?在多大程度上可信?
3、如果对托直流电机,实验要怎么做?
4、如果不加磁粉制动器或直流电机,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加负载?实验要怎么做呢?

网友B:
用相同参数的电机+驱动器进行加载实验

楼主:
加载怎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