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ABB DCS S800 I/O卡指示灯

楼主(2006-01-18):
请问各位大侠:ABB DCS I/O卡DO820和AO895上都有O指示灯,而AI895和AO895都有Tx指示灯,请问他们各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DO820和AO985的O指示灯代表模块现在处于OSP状态,输出值为OSP设定值!

网友:
AI895和AO895均为HART卡,TX代表的是HART通讯状态

网友B:
请教一下,ABBDCS系统信息中,“增强数据溢出39“如何解释。另外“横相通讯“是现场站之间????

楼主:
多谢两位大哥指点,另请问逻辑大哥:OSP具体代表什么意思?什么原因会导致模块处于OSP状态?

网友A:
OSP简单的说就是在系统出现紧急问题时对现场输出的一种保护。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通讯,或电压不稳定等等原因。这个时候输出模块会按照组态时已经设定好(安全值)的OSP值进行输出,保证现场安全。

楼主:
感谢大哥们的指导,另请问:Tx代表的是通讯状态,是不是说只要我对某个模拟信号用HART表进行校正时,此指示灯就会点亮?

网友:
TO:剑指东方
是的,当对HART组态调试时,TX闪烁

楼主:
OK,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