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蚤市场
请问销售/使用韩国SEJIN减速机的朋友

楼主(2006-01-18):
请问RD系列,减速比199,在输入端用手无法转动,此情况是否正常?销售商说是正常现象,我无法理解,请知情人指点,谢谢

网友A:
这是正常的。

网友B: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第一:你选的是速比199的减速箱,它是两级传动.
第二:sejin减速箱采用的是TTS齿形,提高了齿面接触率,它有很高的抗冲击能力,达到额定扭矩的500%,同时又精度高,传动回差小于1arcmin
所以你选的RD速比199的减速箱需要较大的起动力矩,你用手是无法转动的.这一点你在选伺服电机时特别需要考虑.

网友B:
这是正常的.
第一:你选的是速比199的减速箱,是二级传动.
第二:sejin减速箱采用的是TTS齿形提高了齿面接触率,额定的输出力大,它有很高的抗冲击能力达到了额定扭矩的500%,精度高传动回差小于1arcmin
所以,这种减速箱需要大的起动力矩,你用手是转不动的.这一点你在选伺服电机时,特别需要考虑减速箱本身的起动力矩.
顺便问一句,你从哪买的?,你在上海吗?

网友C: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