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100 GUS的网卡能否更换

楼主(2006-01-18):
有一台GUS集成的3COM网卡出了故障(在WINDOWS XP下有黄色感叹号),我打算用一块PCI接口的3COM905B来代替。在BIOS里屏蔽板载的网卡(NIC OFF),安装好新网卡,使用原集成网卡的驱动程序。NT启动到登陆画面前就静止不动了。将PCI网卡卸下后,NT能正常启动。

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网卡安装有问题,为什么要使用原集成网卡的驱动程序呢?找到你使用的网卡的驱动程序试试吧,这种方案是可行的,我现在的gus全都是用的PCI的网卡,集成的网卡都屏蔽掉了。

楼主:
我已经安装了新的网卡驱动,但系统还是不正常,右下角的灯是黄色的,而不是正常的绿色灯。在SERVICES里查看各种服务都是STARTED。真奇怪!

几年前我用ISA接口的EN2000兼容网卡做过替代,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这次真的太郁闷了!估计是删除集成网卡时把什么协议也给删掉了,找个机会再试。

网友A:
哈哈,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GUS软件呀,应该还有一个叫HOPC的服务没有STARTED吧。你再看看。GUS我很熟的,你也可以打电话咨询
022-24340076。刘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希望我们有合作的机会。

网友B(2006-03-01):
请问一下什么是GUS?

网友C:
GUS(Global Users Station)是全方位用户操作站.是TPS系统的人机接口.

网友D:
呵呵,0953你是哪的,我是0951银川的.
QQ;329127144
可以联系呀

楼主:
呵呵,你平时关心股票吗?
SZ000953,河池化工

QQ:249740668

网友E:
gus启动不正常有可能是后来安装的PCI网卡与系统资源的中断有冲突造成的,可以改一下中断试一下。

网友D:
0953 :原来这样呀,抄过一段时间股,但对SZ000953没关注过.哈哈.我觉的你对HONEYWELL 的TPS非常熟,可以给小弟发点TPS 的资料吗,最近急需.

网友F:
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