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 合适的采集卡

楼主(2006-01-18):
在温度测量实验中遇到比较麻烦的问题,在此向各位专家求助:
实验中热电偶焊接在金属导体上,金属导体对地电压约100 V,计划测量金属导体本身的温度变化历程。但由于金属导体对地电压太高,一般的采集卡难以承受,目前不知什么样的采集卡能承受这样的高压,或者选择什么样的板卡可以先把金属导体对地电压滤掉,这样用普通的采集卡就能直接采集热电偶反应的温度信号了。

网友A:
你是将传感器的外壳焊在金属外壳上呢?还是将传感器焊在金属外壳上了?

网友A:
你是将传感器的外壳焊在金属外壳上了?还是将传感器焊在金属外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