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制动电阻

楼主(2006-01-18):
最近做改造时遇到了两个提升系统(升降机)。由于一时大意选变频时没留余量。系统运行起来倒还可以。可是一带负载就会报过流故障,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上升时和下降时的负载不同而造成的。想加制动电阻,不知道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还向请教一下,选择制动电阻有那些依据。谢谢!!

网友A:
过流:可以使用过流抑制功能,不过变频器没有裕量可是没有办法的,虽然成本降不少,提升机变频器选型应该按照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150%过载》2*电机的额定电流,主钩要大于2.5倍电机的额定电流,加再生电阻,需要先加制动单元(一般变频器15KW以下已经内置),不过解决的是“过压”不是“过流”!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B:
没选择适当容量的变频器这是大忌!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在变频器说明书的后边一般都有煞车电阻一览表,各品牌的变频器的电阻值瓦特数和频率都不尽相同.我只能告诉你:使用2台以上制动单元时,需注意并联制动单元后的等效电阻值,不能低于每台变频器等效最小电阻值.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换!!容量大的变频器.否则可能要出问题了.

楼主:
电机是4kw的变频器选的也是4kw的。我就是想问问加装制动电阻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大不大??这个系统在上升和下降时所带负载的重量相差较大,不知道加制动电阻可不可以。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C:
4KW的变频器带4KW电机,还是位能负载,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D:
我觉得加了制动电阻也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解决过电压),因为是位势负载提升物体时,负载较大又不是短时工作,所以变频过流问题只能换大一点的变频了。

网友E:
位能性负载必须加制动电阻或用能量反馈的方式,否则负载下降时能量从何释放?!当提升时,总是过电流,则可能是容量选小了,可以试着延长下加速时间,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过电流报警的确一般是出现在负载下降时。而另外一台的现象是当变频器启动后,频率到达8,9赫兹时就会出现过电流报警(这台的升降是上升时带载,下降时轻载)负载大概半吨左右。不知道除了增容之外还有其他好办法吗?过流现象一般出现在机械上稍有一点卡死时。

楼主:
客户不愿意多花钱,公司要降低成本,我又没啥经验。真是困难重重。选型的时候公司都建议用价低的不管好用不好用,客户全要最好的等到付款时又不想给钱,等有了问题就全找电气工程师了。真正实干的人太缺少了。还有想问一下,提高减速时间时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要注意点什莫。

网友F:
起重机用变频器到底该选比电机容量大多少为好,要性价比最高哦

楼主(2006-06-02):
现在已经调好了,其实和制动电阻关系不是很大,确实是有一定的帮助,这老设备的机械设计有一定的问题,电机的功率小,对于负载来说电机有点小。电机本身有点过载,所以用变频器时增加了扭矩提升,所以就出现了过流现象。我还想问问高手们,增加或减少配重会不会对变频的使用产生影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