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S7200PLC与数传电台及WINCC通讯

楼主(2006-01-18):
请教各位老大,现在手头有一个项目,两台水泵往1000米远的一个水塔送水,需要用水塔水位信号控制水泵启停,两台水泵由一个S7200PLC控制,因为水塔比较远,现场没有电源,因此想一个研华的模块来采集水塔水位信号(水位模拟量\高位\低位开关量)另外用数传电台来与PLC进行通讯,另外PLC还要通过OPCSERVER与WINCC进行通讯,现在手头没有PLC与数传电台通讯的资料,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行,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1、"因为水塔比较远,现场没有电源",请问既然现场没有电源,那板卡的电源从哪里来?
2、模拟量信号到底用板卡采集还是用PLC?

楼主:
楼上的兄弟,忘了说了,水塔的电台及模块用太阳能电池板来供电,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通讯了,数传电台与PLC的通讯,水塔水位采集模块用研华的采集模块,具有485或232通讯接口,我的意思是PLC怎样通过数传电台来读取模块采集的水位模拟信号,然后在PLC内做比较运算,输出开关信号来启停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