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1图库中历史趋势的Bugs!

楼主(2006-01-18):
用组态王开发已经是第二次了,我想以后肯定还会用它(原因无它:服务还行,价格比起Fix、InTouch等舶来品来还是有很大优势),希望亚控看到我的帖子加以改进,让大家以后使用的时候更方便:

1、组态王6.51图库中的历史曲线控件,最下端的趋势跨度控制按钮(输入调整跨度、4小时、1小时、30分钟、10分钟)根本无效(既然无效,你就不要加上去啊!!!);
2、还是历史控件的操作,调用SetTrendPara()函数后弹出一个输入新参数窗口,在这里亚控根本就没用脑子(不知道写这段程序的程序员是不是个zhu,测试工程师也是个ZHU),月和日都可以减到0,2月份日期可以到31,也不知这个程序员怎么取得证书的。

历史趋势是SCADA与管控一体化系统中的基本功能,组态王竟然连这个功能都有问题,实在说不过去,最初当用户提出这个问题时,我faint阿。后来只好我自己做了,所有问题OK(包括闰年问题)。完成后,我真想把我作的东西寄给亚控,羞羞他们的程序员以及产品总监。

希望组态王以及国产工控软件越做越好。

网友A:
大哥真是高手,服了你了。不知到能否把你的程序发给我。
zhenghx@mail.hl.cn
先谢谢了.

网友B:
佩服佩服,我也遇到那个问题了,但没你厉害,我加了几个按钮解决的,不知到能否把你的程序发给我,谢谢。yggcb@yudian.com

网友C(2006-03-25):
大哥你好。。。。真高手啊。。
我现在正用组态王呢,也觉得莫名其妙
希望能与你交流:  QQ 29947499

网友D:
我正在用组态王
能否把你的程序给我一份呢
weehooe@163.com

网友E:
我也来公布组态王BUG
版本:6.5
运行环境:Windows2000 AT电源(机型配置比较低,只能装2000)
用Exit(1)关机,结果却是重新启动,退出组态王,在Windows下关机却能正常关机(出现你可以安全关闭计算机的提示)
Windows XP下无此问题,Windows 2000使用ATX电源无此问题
问亚控的人了,说的确是个BUG,还说新版本已经解决过来,还承诺给我寄新版本,已经过了两周了,还没收到,无奈ing...

网友F:
我也有问题:
1、数据词典里右键的移动变量没什么反应;
2、开发系统的关闭其实是缩小功能,暴汗!害的操作起来实在不方便

网友E:
我有一个问题:我的计算要分辨率是1024*768,组态王文件也是这个分辨率,为什么打开工程时仍然提示"画面文件的分辨率与当前系统的分辨率不同,请问是否进行转换?",每次都这样,真是太麻烦了,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G:
我用历史曲线控件时,发现在进行其他操作时(如打开或关闭画面等操作),历史曲线会出现抖动,操作越频繁,抖动越强,这是不是问题啊?高手

网友H:
差几句,我这两天也就在做历史趋势曲线部分。
楼主提到的问题,其它的问题我不清楚,不过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没有的。我用的也是6.51。
其中可能涉及到的地方:
一个是趋势曲线必须定义一个名称,其次里面必须至少指定一条曲线。还有,后面的调整跨度和卷动百分比必须建立相应的变量并指定好。然后重新运行,才能有效。

网友I:
此问题已解决,各位可致电亚控的技术服务更新控件.

网友J:
有些控件本来就不是亚控自已开发,只是用来了拿来主义,不是自已的东西当然就不好用。

网友K:
有人用6。51版本连接过ORACLE9数据库吗?KVDBGRID CLASS连接数剧源时报错,那位同仁这方面经验?寻求帮助!
txdsmile@yahoo.com.cn

网友L(2006-05-06):
引用:
1、组态王6.51图库中的历史曲线控件,最下端的趋势跨度控制按钮(输入调整跨度、4小时、1小时、30分钟、10分钟)根本无效(既然无效,你就不要加上去啊!!!);
的确历史曲线控件搞得花里胡哨,下边的根本没用,唉,

网友M: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应用程序呀!!现在正在学习呢,刚把画面编好了,下面就不知道干什么了!!!哎,谢谢你们了,指导指导我吧!!!!我的邮箱是muyu0101@163.com!!非常感谢!!!

楼主(2006-06-06):
下面引用由surfacesmile在 2006-4-19 20:07:00 发表的内容:
  有人用6。51版本连接过ORACLE9数据库吗?KVDBGRID CLASS连接数剧源时报错,那位同仁这方面经验?寻求…
--------------------------------------------------------------------------------------------
连过SQL Server 7(同时获取近300个浮点类型数),不是用的KVDBGrid ,有有需要,可告知

网友N(2006-07-19):
TO Lychang67
能不能把你的6.51的破戒软件发我啊,谢谢!
tianyasijunfeng@163.com

网友O:
搂主厉害,前一段时间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不得不自己做了一个把有用的都加上了,没有用的都删掉了,用起来还算可以。

网友K:
6.51的连接SQL Server 没有问题,我试过了,就连ORACLE9的不可以,6.50的就可以,两个版本的控件不一样,升级的时候不知道亚控怎么给弄错啦!每次使用的时候,还要从新注册一下6.50的那个控件!但客户不会注册,很麻烦!现在也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