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报警

楼主(2006-01-18):
请教各位: 三菱伺服 MR-J2S-200A 电机是152的。用于速度控制。想用电位器来调速。
应该比较简单。但实际情况是: 速度根本不受电位器控制。用内部速度也不行。电机运行几秒钟就报警。故障代码; AL31 或AL50。应该是超速或过载。但根本就没带负载。请大家多指教。谢谢!

网友A:
ac 米兰
你的参数没有设定好

楼主:
那需要设定那些参数呢? 我看手册。速度控制设置主要设置P00(控制方式) P11(加速时间) P12(减速时间)基本就可以了呀。水平有限,请指教!多谢!

网友B:
你把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调长一些试一试,把它的曲线尽量平滑一些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C:
你的驱动器是用什么发的脉冲?

楼主:
我是速度控制。发什么脉冲呀。 加速 减速 时间设成9秒多了呀。

楼主:
都放假了/怎么没人回答呢。问题太简单/ 悲哀呀!

网友D:
把34号参数惯量比设为0试试!

网友E:
能否将你的接线及具体问题说得清楚些,起停频繁吗

楼主:
有人说我的驱动器到电机的三相 U V W 接的不对。导致的。有空在试试。多谢大家的帮忙。有空把接线图传上来

网友F:
感觉上,如果UVW线不队,电机运行不了几秒钟,应该是立刻报警才对。

楼主:
好象是电机有问题了。点动都报警。

网友G(2011-09-1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多谢

网友G:
第一次用三菱伺服(以前用松下伺服,从没遇到过)就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高手江湖救急啊

网友H:
驱动器和电机一定要匹配,可以先用JOG模式试机,确定驱动器和电机没问题后再接上位机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