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400系列变频器没有输出

楼主(2006-01-18):
大家好!我修一台ABB400系列变频器,此变频器IGBT模块爆炸,我把驱动电路的光藕全换掉(卖的原装)后面的稳压管二极管检测坏的我全换掉了,但是我把中间的SNAT4441插错了加电后没有任何显示,我插好后,变频器显示正常,启动到50HZ测量变频器没有任何输出,启动运行后测量驱动电路只有第二路有交流10.56v 的电压其他电路都没有,不启动运行也是第二路又直流5v其他没有。
各位请指教

网友A:
装模块了吗没有装模块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有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B:
只有第二路正常,其他的都没有驱动脉冲.需要检查驱动电路.

楼主:
我装了模块,我的控制板时刚买的

网友C:
驱动没修好!

楼主:
再问一下,怎样控制板数据初始化?

网友D:
小斑坏了没有,先确定。如果没有,再查一下主板上的排线。我修了一个,只有U相是15V电压,别的是-4.8V,换了根排线好了。小板有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