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0台1.5KW的电动机能同时启动吗

楼主(2006-01-18):
我们厂有10台风机,依次分布在不同地点,每台功率为1.5KW,现采用16M^2的多股铝芯线,总线路大概有400米,问能同时启动吗?原来是每台都有一控制箱,集中在一起控制,一台台启动。现运行人员嫌麻烦,要改为钟控,故本人想用一总接触器控制,同时启动行吗?接触器容量要多大?谢谢!

楼主:
是10台,少了个1

网友A:
没问题,接触器选22kw,型号自己查吧

网友B:
可以作同时起动。不过我建议你选十一个热继电器保护、一个作总保护整定值调到40A另外十个作为分保护整定值调到4A接触器选40A-50A的

网友C:
最好不要同时启动,或者可以采取延时的办法,逐一启动,这样比较安全,PPOPP同志说的对,一定要有保护措施,避免更大的损失,总控箱可以做大些!然后买写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D:
你可以采用多路无线遥控去开启或关闭,改造起来也简单,成本低.但是就看距离的远近,我用过8KM范围的.

网友E:
可以,最好用时间继电器分成两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