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合闸回路熔断器烧裂的原因?

楼主(2006-01-18):
一台SN10-20的高压开关,在检修后,我实验人员人为顶合闸接触器让其合闸(直流接触器),结果出现螺旋式熔断器击穿,保险芯都烧成空心了,保险座也烧裂。大家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如果电流过大,怎么引起的?谢了

网友A:
    偶认为可能原因:1.合闸时间,2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以上两条引发过电压.3.接触器问题(如选型错误;机构卡涩;线圈老化短路等).对否,请提意见.

网友A:
    请各位发表一下看法嘛!!!

网友B:
感觉上应该是操作过电压造成的,也就是小懒虫所说的前半部分,应为楼主说的是“人为顶合闸接触器”,这个“人为”的力量和触头接触瞬间的速度肯定是比较差的(和正常的电气操作过程相比),如果采用电气操作机构的话,正常的合闸电流(在220V直流系统)大约接近100A,手动推直流接触器,太冒险了,直流电路和交流电路不可同比呀。

楼主(2006-03-25):
看来懂高压设备的人还是少啊

网友A(2007-08-26):
请金牌电工发表一下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