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特宽的工作电压

楼主(2006-01-18):
今天修一设备,经查是一时间继电器坏了,意大利生产。型号TC82。看其参数,工作电压24V-48V直流,24V-230V交流。本人见实不多,从没见过有如此多,如此宽工作电压的器件。拆开看其内部电路,也是普通的电容降压《0。68UF》,只不过在该电容上并了一个从没见过的元件,外形像压敏电阻,但比D=7MM的压敏电阻小多了。我百思不得其工作原理。整流后一路供继电器,另一路经一三极管降压供IC。因电路板进水损坏,无法验证其能否在那么宽的电压下工作。不知有哪位高人见过?

网友A:
应该是稳压管吧

网友B:
24-48v为DC工作电压,24-230V为触点控制范围.其它一些器件是吸收电路.

网友C:
对24-48V应该是控制电压,24-230V是触点允许通过的电压范围

网友D:
款电压是很正常的,我厂使用欧姆龙的光电开关就是宽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