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1mm的重复定位精度怎样才能实现

楼主(2006-01-18):
现有一磨床的进给大约有0.1mm,可要求重复精度要0.001mm,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有人说国产的机械精度就满足不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望有做过的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加装分辨率0.1微米的光栅尺,也许有希望,但是,这只是反馈的部分,如果控制和传动不行,也没有什么希望。

网友B:
确实是可以做的,精度要求0.001mm,那么控制和反馈分辨率需要0.0001,此时电机编码器的选择就要根据你的床子的传动机构。如果理论上可以达到,剩下的事情就是看控制器做的合不合格了。相信国内有这样的合格产品,一定有!!

网友C:
传动部分的精度能够到一个什么级别?我觉的这个比较难。

网友A:
使用电机的编码器做反馈,是否可行?个人认为用光栅尺比较有把握。

网友D(2007-05-27):
传动方式上采用滚珠丝杆,螺距补偿做得会比较辛苦,而且并不可行。
请采用直线电机加光栅全闭环控制很有希望做成0.001mm重复定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