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如何拆分ABB的I/O模块

楼主(2006-01-18):
在进行I/O编辑时,ABB系统的模块如何拆分。

网友A:
什么系统?

楼主:
系统是AC800F,S800

网友A:
对通道进行拆分,具体的要看手册,AI,DI,AO,DO,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还要看具体的模块类型。
手册应该可以在安装盘内查找到,如果没有,请回贴,我试着找找。

楼主:
模块手册我有,就是对通道拆分表格不是很清楚,请赐教

网友A:
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型号都有输入和输出变量。每种变量都会有一定的byte,所谓拆分就是搞清楚没一个byte所代表的意思,然后将它们组合为bool,或INT类型。
具体的byte定义就要看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