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帮找一下直流->交流继电器

楼主(2006-01-18):
本人要利用丛电压比较器(利用集成运算放大器做的)里面出来的一个逻辑电平(5V DC,)控的制一个交流电220W 0.3A左右!我知道这个东西应当有很多很多!但以前没有用过!!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那位用过的能否介绍一下,(要求有接线方法)谢谢谢谢

网友A:
随便找个5V的直流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讲!?是什么型号的!晕啊!!我还刚丛学校出来没有见过多少!Q!

网友B:
只是输出电平信号的话,最好加上三极管驱动,还有,继电器线圈加上反向二极管保护。

楼主:
我晕!!我想要不用三极管驱动,还要不用二极管保护,太多了麻烦

网友B:
不用这两样东西的话,以后的麻烦更多!

楼主:
我的意思是想找一个好一点的继电器!!可以让我不用这两个玩意儿!

网友B:
好一点的继电器就没有反向电动势?电压比较器不扩流的话,能输出多大功率?

楼主:
这两个都好搞问题是那有买的..啊..有人用过了没有是什么型号!!

网友A:
你在哪里?随便找一个电子配件的商店(如果在北京,推荐中发电子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