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手直接抓握400伏低压母线排吗?

楼主(2006-01-18):
我曾亲眼看到过一位电工师傅穿着新绝缘鞋用手直接握住一相低压母线却安然无恙,大家认为这样做安全系数有多高?

网友A:
只要做到没有回路,电压多高都没有问题。

网友B:
"电工师傅穿着新绝缘鞋用手直接握住一相低压母线却安然无恙"
----绝缘鞋质量不一般

网友C:
换新鞋的时候或者到库房看一下里边的合格证就知道了。

网友D:
   不支持!不符合安全规程!

网友E:
干燥的木凳子也行,但要自己小心,用手指背部先弹一下,触电手能很快收回

网友F:
这样做就好像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万一绝缘不好那你就死定了

网友G:
真的吗,他当时怎么想的.

网友H:
400伏母排,对地电压也就250伏左右,正常,这和摸根220的电线差不多

网友I:
理论上可以,但违反安全操作规程。

网友J:
没问题的,我们搞了多次了,只是每次搞了下来汗水打湿衣服了!小心呀!最好别这样,上次我的手被烧了,疼得要命!最好避免!安全第一!

网友K:
安全系数为1.0     笑谈      其实这是任何一个电工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带电作业  前提是防护和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

网友L:
下面引用由阳光好东东在 2006-1-19 14:20:00 发表的内容:
  这样做就好像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万一绝缘不好那你就死定了
是呀!这位电工是复真是拿生命开玩笑呀,电是无情得,50mA就可以致命的。为了您和您的家人,请务必注意安全,即使没电也作有电修
以前在山东上班时,就有一位变压器厂家的电工,在检修变压器前,没有办理操作票,没有先验电,且没有连接接地线和没有人监护得情况下,就爬上了变压器,结果手上拿的活动扳手碰到10kv得一个接线端子,被短路电弧给弹开,从上面掉了下来,后来好像成了半植物人(因离开那个厂勒,以后得事就不知道勒)

网友M:
只要对地电流不大于15ma,就安全。

网友N:
危险的表演使不得,不管你是要刷酷装给别人看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O:
性命第一,安全第二

网友P:
是不是零线

楼主:
我们应该看看绝缘鞋的说明书,它出厂前的耐压试验讲的很清楚:在浸水(当然没有超过橡胶鞋帮)时,鞋内外加上5000V高压应能保持两秒种不被击穿,我想在400V下应当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吧?

网友Q:
有没有看到高压带电操作?主要是看你的防护情况啊。

网友R:
没有问题,不过不是万不得已,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操作时最好带好绝缘手套会离死神远一点.

网友S:
TO 小尖刀:
劝你不依相信什么说明书、合格证。现在的劳保市场非常混乱,回收品、不合格品等等照样可以挂上合格证拿出来卖钱。
另外,即使是真正合格的绝缘鞋,用一段时间后,绝缘性能难免下降。
为了你自己的生命安全,小心为妙。别忘了“电老虎”是要吃人的!

网友T:
最好还是别这样做.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你敢保证每次都能作好完善的防护吗?有一次疏忽命也许就没了.

网友U:
这和小鸟站在高压线上没有被电死是一个道理.不过就是穿着绝缘鞋也不要这么做.万一绝缘损坏..

网友V:
呵呵,一般情况下是拒绝带电作业的。

网友W:
悬!如果没有100%的必要,还是不去冒那个险的好。

网友X:
没事也不要做.

网友Y:
安全第一!

网友Z:
严禁带电作业,带电用手直接抓握400伏低压母线排是绝对禁止的 !

网友AA:
To:大家是朋友
两者的情况不一样,穿绝缘鞋是增大了电阻,渐小了可能通过人体的电流(几乎为零),而小鸟站在高压线上是等电位的情况,没有电位差(或者应该说是电位差很小)而没有造成足以损伤身体的电流,当然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没有形成足以伤害身体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