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IFIX中老出现个对话框,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2006-01-18):
内容如下“This application about initiaize activex contros that might be unsafe.If you trust the sourse of file,select OK and the controls will be intialzed using your current workspace setting.”

很奇怪,在我朋友机器上装他用的好好的,我机器上一装老出现这个对话框,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这是安全容器起作用了,如果您确定系统没有问题,可以点击ok确认系统的提示。

楼主:
安全容器?是IFIX里面的还是WINDOWS里面的,一般这样的情况如何解决?要重装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