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与罐体接触,就有二米多的液位?

楼主(2006-01-18):
各位同行好:
我在调试仪表的时候(一个液位计),因为液位计安装在罐体的顶部,所以与罐体是接触的,但是现在如果仪表与罐体接触,就有二米多的液位,如果不接触罐体(罐体是个接地体),这个液位就能正常工作.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仪表漏电的原因,还是这个接地体有问题,怎样来判断仪表是否漏电?谢谢

网友A:
少装一个线

网友B: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液位计.

网友C:
呵呵 看描述象是电容类的

楼主:
给位同行,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D:
应该说明以下液位计的类型,大家方可判断

网友E:
我估计是导杆式的

楼主(2007-09-14):
是磁致伸缩液位计

网友F:
说下具体是哪种液位计

网友G:
接地有问题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还不知道,

楼主: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当夏天温度高的时候,液位计不工作,等晚上就正常工作,

网友H:
真奇怪啊,这东西也要休息!^_^,关注中

网友I:
第一次遇见...其他人解答

网友J:
用的什么液位计都没说清楚,叫人难猜啊!

网友K:
就没有个人说下?我想学学啊

楼主(2007-10-17):
是一台磁致伸缩液位计,用在成品油的液位测量

楼主:
怎样来判断仪表是否漏电

网友L:
单独接地试一下

网友M:
我公司专业生产磁致伸缩传感器。
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把传感器的接线从系统中断开,单独给传感器供电,测量传感器输出是否正常。欢迎致电我公司的技术服务部切磋讨论。

http://www.kysensor.com
010-63991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