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市电中的零线与大地之间电压一般是多少?

楼主(2006-01-19):
请问各位大侠,在市电(两相三线电)中零线与大地之间的压差一般是多少啊(地线可靠接地)?将这两棵线短路会造成大的短路电流吗?

网友A:
一般是为零

网友B:
电压差应该是零

网友C:
有接零和接地,最终是接大地,0

网友D:
应该是0V.不过本人遇到过对地(自制接地体)60V的.哈哈.就是我家以前.负载不平衡啊.

楼主:
明白了,零线应当是回到电厂的,地线是在本地与大地相连的。理想情况下零线与地线之间的压差应当是0。但现实情况中可能会有一定偏差。对吗?

网友E:
N线中流过不平衡电流时,会因为导线的电阻而形成电压,对地有电压,但应该不至于短路!

网友F:
如果零线线路过长的话,零线上的电阻就会增大,可能会造成对地的电压偏高的
假如:零线对地的电阻是2Ω,零线通过50A的电流,则零线对地就有100V的电压了;零线对地的电阻即使只有1Ω,零线通过50A的电流,零线对地的电压也有50A。
集中接地网络时,零线随处接地(或零线、地线不分随便乱接)可能会使部分远离大地较远的接地线上带上危险电压,而形成危险电压,造成触电事故

网友F:
请参考一下:
被斑竹选为(精华)的“秋语”发的“接地线和零线相接为什么会短路”中各位高手的详细讲解,真的使人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