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150度高温介质,用什么流量计最经济,集中显示?

楼主(2006-01-19):
求助:150度高温水,要求精度高,电磁可以吗?用什么流量计最经济,能集中显示!

网友A:
涡街流量计,高温没问题,价格也比较便宜,气体、液体都可以测量。

网友B:
"用什么流量计最经济"当然是孔板了,不过想要精度高,还是用涡街的,前提是现场管道不能有强烈震动,

网友C(2006-03-28):
用V锥流量计

网友D(2006-06-16):
可以选用槽道流量计

网友E:
对具体工况知道才能选型,首先压力 通径。涡轮可以排除了 如果精度不要求太高建议使用超声波,

网友F:
可以用涡街流量计,要集中显示在控制室装块流量积算仪

网友G(2006-11-22):
还有150度的水?肯定涡街了

网友H(2007-01-09):
如果水温变化较大,电磁估计不行,听说著名厂家的电磁衬里都脱落了,用V-锥估计不错,但前提是要实流检定过的。另外,V-锥就是量程比小了点。

网友I:
还是涡街的好!

网友J:
建议选择大品牌涡街流量计或旋进流量计.

网友K:
电磁是可以测的,根据衬里材质的不同,耐温也不同,最高可测到180度,要集中显示的化,选择分体的就可以。

网友L(2007-06-06):
谁家有椭圆齿轮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