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急急,问Weintek的人机界面和Twido的通讯?

楼主(2006-01-19):
本人最近做一个除氧的小项目,因为客户成本的问题,所以选用了weintek的人机界面。
现在做weintek和twido通讯配置试验的时候,老是连接不上。
请问那位高手有做过成功的例子没有?
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twido的 MODBUS协议吗/应该可以连接的。

楼主:
谢谢楼上,已经连上了。
有一条线中间断开,没接上,哈哈。

网友B(2008-02-19):
请问楼上的,通讯线怎么接的啊?

网友A:
屏的手册有的

网友B:
谢谢楼上回复,按手册接了,通讯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