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壳\微断\保险--的区别与用法

楼主(2006-01-19):
向其他人请教过----塑壳\微断\保险--的区别与用法,大家都说法不统一,有的是凭借多年的经验说如果如何如何那么我用哪一个,有的说都一样.我总认为他们之间在不同场合的用处是不一样的,但又说不清楚.
请高手指教一下吧!!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
不会的啊!!!

网友A:
搞电气的还问这个?

网友B(2006-03-22):
保险就是熔断器!
微断顾名思义就是用在电流比较小的地方.
塑壳一般和TOR,交流接触器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