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的未来――PAC

楼主(2006-01-19):
自动化的未来――PAC[/b] ――――选择PAC而不是PLC的20条理由 在建立控制系统时, 系统集成商毫无例外地总是希望能使用比较少的设备来实现更多的功能。他们需要控制系统不仅能处理数字I/O和运动,而且还可以集成用于自动化监控和测试的视觉功能和模块化仪器。此外,控制系统还必须能实时地处理控制算法和分析任务并把数据传送回企业。您是否能同时拥有PC的功能和PLC(可编程控制器)的可靠性吗?可编程自动控制器(PAC)就是这样的平台,它能最佳结合地PC和PLC两者的优势,并正逐渐占领工业自动化领域。 市场调查公司ARC咨询机构首次采用PAC这一术语,它定义了一种新类型的控制器,该控制器结合了PC的处理器、RAM和软件的优势,以及PLC固有的可靠性、坚固性和分布特性。PAC采用COTS(现有的商业化)技术,非常适合于工业化环境,它具有可伸缩性,易于维护和较低的发生故障时间等特性。PXI(用于仪器的扩展型PCI)已成为快速增长的PAC平台;如OPTO22,NI,Chroma,LeCroy和JTAG等供应商现在可提供1,000多种独特的I/O模块,包括模拟I/O,数字I/O,视觉,运动和高精度数据采集。PXI结合了PCI总线的电路特性和CompactPCI坚固的欧卡机械结构,这种结构已在工业环境中成功使用了许多年。十年前当Internet还处于雏形时,机器视觉非常昂贵,而且基于PC的仪器还没有出现,那时PLC统治了整个自动化领域。即使是今天,那些使用数字I/O进行简单控制的工程师依然感到PLC是他们最好的选择。然而,如果考虑到要为您的PLC增加视觉,运动,仪器和分析功能,那么您就会明白为什么PAC正逐渐占领自动化领域。本文中我们将在成本,高级功能,外形结构,控制器,I/O和软件这六个方面,详细介绍在未来自动化应用中PAC优于PLC的20条原因。 成本 1. 采用单一的控制器节省了成本 现在您可以考虑使用PAC,它具有单一的控制器和机箱,可用于处理数字和模拟I/O,具有运动,视觉功能和模块化仪器,因此不需要花钱购买多个控制器。如果您需要控制系统具有多种功能,如视觉或模块化仪器,那么采用PAC将是最为经济的。 高级功能 2. 高级控制 在能源或材料的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工程师需要优化他们简单的PID控制算法来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浪费。这些复杂的算法常常采用如模糊逻辑或神经网络等控制设计技术,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过程控制的稳定时间。传统上,PLC所能实现的PID控制算法并没有为特定的过程进行优化。高级的控制算法不仅需要强大的浮点处理器,而且还要占用大量的内存,使用PAC平台则可以满足这些条件。 3. 实时分析 在机器监控应用中,需要实时采集地来自模拟或数字I/O通道的数据,从而能有效地检测故障状态。您可能要进行如阶次跟踪和振动分析这些复杂工作来有效地检测机器的状况。对于这些应用,您可以使用PAC的高效平台来进行实时地分析工作。 4. 数据库/网络连接 利用来自厂房内的实时数据,操作人员可以在控制室内根据所得的信息制定决策。然而,要使控制系统具有输出现场数据的功能是很困难的。企业系统一般采用标准的ODBC,ADO和XML以获得来自自动化系统的数据。PLC只能通过标准的OPC进行通信,这意味着需要增加一台PC来采用OPC获取数据并使用如ODBC、ADO和XML这样的标准把数据传送给企业。为了能有效地把现场数据传送到ERP系统中,控制系统必须能直接和外部数据库通信——您可以使用PAC来完成这些工作。 5. 安全 在把控制系统与数据库和网络连接时,您需要考虑安全问题。出于安全的利益,许多厂商选择不把自动化系统和企业数据库相连,但是对于大多数厂商而言,连接所带来的好处要远大于安全方面的顾虑。 尽管可以对PLC加锁来防止他人入侵工厂的网络,但是由于PLC通过以太网发送非加密包,所以它并不适合用于防止黑客入侵。PAC在通过网络传送数据时,可以对数据加密。尽管目前这还不是需要考虑的第一因素,但是在将来它将是厂房内分布式系统采用PAC的主要原因。 6. 多种速度的确定性应用 PLC只能以固定的速度运行,而且它不是为以不同循环速率独立进行处理而设计的。如今,复杂的控制系统中常需要多种速率的确定性应用,它需要有多个循环,每个循环以不同的速率运行。这就要求能进行并行处理,而只有在PAC上运行的操作系统才具有这样的特性。 外形结构 7. 适合于工厂环境 工程师选择PLC的一个常见原因是它能在工厂的环境下正常工作。然而,绝大部分PLC是安装在NEMA内。在这样的环境里,PXI平台附加的冷却装置,坚固的外表面和增强的抗冲击和振动指标都使系统具有和PLC相同的可靠性。 8. 伸缩性和灵活性 由于厂商倾向于使用 柔性的自动化系统来满足客户不断更新的要求,所以他们需要控制系统具有模块化、灵活性和伸缩性。PLC系统由于受到了I/O的限制,只能在数字和运动方面具有伸缩性,而PAC不仅具有PLC的伸缩性,而且您还可以在系统上增加视觉,模块化仪器或高速模拟I/O。您也可以通过以太网来使用多个PC并根据需要增加或减少PC的数目。 9. 易于替换 对于现场工程师而言,最大限度地减小的故障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在对控制系统进行更新或更换I/O模块时,您需要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更换或增加模块的工作量。PAC的模块化特性满足这方面的要求。 控制器 10. 计算机电源 对于如机器状态监控这样高速,需要大量内存的应用,具备高速的处理器和大容量的内存就非常重要。由于您采用了现有的硬件来构建基于PAC的系统,所以您的PAC控制器可使用Pentium 4处理器并具备上G的RAM。 11. 存储功能 如果无法保存和查看历史信息,那么信息还有什么用呢? PLC传统上就缺乏数据记录的功能。而PAC则可以根据您指定的时间、方式和数据格式来记录数据。 12. 数字I/O 传统上,PLC平台的数字I/O只能为工业传感器和激励器提供标准的电压驱动电流。然而,新的如NI 651x系列模块的数字I/O 则可以提供24V的电压,高达500 mA的驱动电流和光学隔离,并且它还具有看门狗定时器,可编程电源启动状态,用于提高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输入滤波器等特性,而成本只有每通道5美元。 13. 模拟 主要由于PCI总线速度快的原因,传统上采用基于PC平台来提供模拟I/O。目前某些PLC也具有模拟I/O模块,但是它们的编程十分复杂而且不适合用于高分辨率和大数据量的应用。PAC所提供的模拟输入速率可高达每秒200M并具有24位的分辨率。 14. 运动 在各种平台中,特别是当您需要高于两轴运动方式时,软件起着主要的作用。在PXI平台上的运动控制器可以提供高达8轴的运动方式,而且可以使用NI 运动助手对系统进行轻松地配置。 15. 视觉 数据传输速率是在PLC平台上提供视觉功能的最大障碍。目前,无论您是要自动监测零件还是检验药品的包装,您都可以在PXI平台上使用用于视觉应用的模拟、数字和FireWire摄像机。您可以在控制程序中集成多种视觉算法,如模式匹配,光学字符识别,颜色匹配,规格和颜色检测。 16. 仪器 近来,材料处理公司已经开始在他们的自动化系统中集成测试功能,从而可以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测试和自动化方案。I/O所需要的模块化仪器包括数字化仪,信号源,任意波形发生器和其它仪器。这些类型的I/O 需要具备在PAC平台上才有的高速数据传输速率。 17. 网络 和PLC类似,PAC可以通过各种工业化的现场总线提供互联,如FOUNDATION Fieldbus,DeviceNet,CAN,Modbus,Ethernet,Profibus,串口等。PAC不仅能作为分布式I/O模块的主控设备,而且也可以作为从属设备添加到已有系统中。 软件 18. 实时操作系统 在PAC平台上您可以使用如RT Linux,Pharlap ETS,QNX和VxWorks这些实时的操作系统(RTOS)。一般来讲,实时系统的编程很困难,但是使用如LabVIEW RT这样的软件可以改变工程师开发实时系统的方式。现在工程师可以把Windows上开发的程序下载到实时运载平台上,如PXI控制器。 19. 人机界面 特别是在混杂和过程控制工业中,大多数控制系统需要一个能连接控制系统的人机界面。一个HMI由一个触摸屏组成,它可以包含一个嵌入式控制器也可以没有。由于基于PAC的系统考虑到了用于I/O的相同控制器的使用,所以您也就不需要添加额外的嵌入式控制器来实现HMI的图像显示。 20. 容易的开发环境 虽然传统的梯形逻辑编程非常适合于数字I/O的编程,然而对于处理模拟I/O,运动或视觉这种编程方式则十分麻烦。PAC可以用通用的语言编写控制程序,为您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这些通用语言包括C,C++,Visual Basic,LabVIEW甚至是传统的梯形逻辑。 很显然,现如今的工程师除了PLC控制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PAC能为您

网友A:
PLC凭借着其稳定性的特性,主宰了自动化控制领域40余年的时间,虽然在PC技术精进下,PC Based控制器曾带来部分威胁,然而由于稳定度不足,PLC仍占有大部分的自动化控制市场,直到最近兼具稳定性与高整合度的可程序自动化控制器(Programmable Automation Controller)问世,PLC垄断自动化控制市场才可望被打破。

所谓的PAC简单来说就是PC加PLC,PLC虽然有着高稳定性的特质,但毕竟问世年代久远,当年PLC问世时,如今的工厂内的周边IT设备几乎都还未出现,因此在周边的的整合,PLC会格外显得力有未逮,虽然多数PLC厂商都已在产品上加装各种通信埠,不过在自动化技术快速升级的产线中,仍解决不了太多问题,另一个问题在于性能,PLC长期以来与外界信息环境阻隔,导致进化缓慢,以GE Fnuc最高端的9系列,其运算核心也不过是CPU的486等级。

而其后因应出现的PC Based控制器虽然整合度高,升级容易,但在稳定度上一直遭受业界质疑,因此一直无法有效发展,在这两者竞争期间,有厂商提出80:20法则,用80%的PLC搭配20%的PC Based来解决问题,这也是PAC的滥觞。

PAC由洛克威尔委托美国研究机构制定出来,PAC结合了PC的处理器、内存及软件,并且拥有PLC的稳定性,并采取开放式架构,使用COTS(Commercial of the shelt),也即选用市面上已经成熟可用的产品来组合成PAC平台,彻底解决了相容性的问题。

PAC目前最主要的应用领域仍是工控,PAC可以有效率的将工厂资料整合到ERP系统,让控制系统能够直接和外部资料库通信,而PAC由于可以利用网络传输资料之际进行编码,因此在安全方面,会比比容易受黑客侵害的乙太网络PLC更佳。

PAC问世虽然不久,但幕后推手都大有来头,包括西门子、罗克威尔、GE Funac、Opto22等都是国际知名大厂,台湾地区厂商目前动作则不多,仅泓格科技有所布局,其他厂商仍抱持观望态度,将视市场成熟方行投入。

网友A(2006-03-30):
opto22 提供·免费 的PAC控制器组态软件

http://customer.gongkong.com/customer/apto/

网友B:
[i][b]那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视频资料[/i][/u]

网友C:
专业承接光纤光缆项目  施工 熔接
光缆 光纤跳线 光纤盒 超五类双绞线
上海欣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陈小姐 13564982457  52160145
MSN:zhihuanet@hotmail.com
QQ:654861162

网友D(2006-06-06):
pac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从自动化产品线上说 pac确实是比较有前瞻的技术和产品

网友E:
图示的就是PAC啊!真是开眼了,如此简陋的东西也能跟真正的PLC相比?这跟一般的嵌入式控制器有什幺区别吗?

网友E:
原来只是认为PAC与PLC没有什幺优势,现在看了楼主提供的所谓的PAC图片,就只有气愤了,这就是PAC啊?
  这种PAC,我一个人花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搞出来!!!一个月搞硬件,一个月写软件,开发费用不超过5000元(包括仿真器,不包括工资)。
  详细如下:
  硬件部分:1,电路设计2天(甚至不需要设计,随便买一块相应开发板,删掉其他的,只保留网口和RS485串口,再加一个网口即可;
            2,电路布板3天;
            3,电路制版(PCB工厂加工)5天,费用约¥500~600;
            4,焊接1天;
            5,调试15~19天;
  软件部分:1,操作系统移植7天(甚至不需要,网上有现成的);
            2,梯形图解释软件编写15~23天(甚至也不需要这幺久,网上有现成的);
  由此可见,这种产品的技术含量,国内会做这种产品的人多的是。
  再从产品的结构看:1,两个以太网口、一个RS485再加几条PIO线(推断),一般嵌入式控制器的功能都达不到!
  2,外壳用铝壳包装,说明其EMI/EMC性能比较差;
 从性能上看:1,采用实时操作系统太简单,国内会玩实时操作系统的多如牛毛,实时操作系统并不可靠。
  2,以太网所用的协议并不是实时协议,对实时性要求严格的底层控制器并不适用。

 最关键的一点是你所讲的PAC的20个优点与你提供的产品没有多大的关系,纯粹是拉大旗做虎皮。

这种产品也敢说是自动化的未来??????

网友F:
我还是没有明白pac究竟比plc+pc高级在哪里???

网友G(2006-08-03):
产品看起来不错!
不知道应用怎么样?

网友H:
鬼知道 稳定性好吗?

网友I:
搞不明白PAC比PLC好在什么地方?又没有实际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