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组态王问题!

楼主(2006-01-19):
请教各位高手:组态王为什么卸载不了呢?(Windows 2000)我想重装组态王。到底怎么卸啊?

网友A:
留下你的电邮,给你发一个清除工具。

楼主:
lqg99@163.com
谢谢!

网友A:
收一下邮寄吧

网友B(2010-09-30):
为什么我按网上的做法,把注册表中有关kingview、touchview、组态王、亚控等键值的项全部清理干净,安装时还是提示有低版本的东西已经安装?

网友C(2012-02-18):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按网上的做法,把注册表中有关kingview、touchview、组态王、亚控等键值的项全部清理干净,安装时还是提示有低版本的东西已经安装?

我的也是啊,请问你的现在解决了吗?怎么弄得啊?

网友C:
对:mingtao_jia关于为什么我按网上的做法,把注册表中有关kingview、touchview、组态王、亚控等键值的项全部清理干净,安装时还是提示有低版本的东西已经安装?内容的回复:

我的跟你的情况一样,你的现在解决了吗?可以指导一下吗?我邮箱lcc1113@126.

网友C:
我也用卸载工具弄过了,还是提示机器上已经安装了OEM低版本软件,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注册表也删过了,实在不想重做系统,求高手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