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相变频器控制三相电机可以吗

楼主(2006-01-19):
用220V;1.5千瓦东元变频器控制380V;1.1千瓦电机可以吗:应该做哪些改动;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
可以说的具体些吗?不过原则上是不可以用单相变频器来控制三相电机的,要增加些东西,比如:移相器,要不然你的三相电机怎么运转呢

网友B:
可以的.但是不是很好的办法,具体是,380V的电机用星三角接线法.就是电机的进线1和5连.3和6连.2和4连.一般是能用的.这个方法只能在电机功率不大于1.5KW才能用.要不死定了.呵呵,小心啊

网友C:
如果转速在30HZ以下没有问题,30HZ以上可能容量不够!如果不考虑容量问题,改变以下接法,您就大胆的用,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1.5千瓦带1.1千瓦电机.请问瞿工没问题吧

网友D:
电机改为三角接线法,应没问题。

网友C:
我计算了一下,1.5KW拖动1.1KW在40HZ以下没有问题,以上不知道,要根据现场情况,您可以试试,拖不动就换2.2KW的!

网友E:
三角形接法没问题,只是电流会大一些。

网友F:
电机采用三角形接法,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G: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完全可以!
    为了降低成本,在利润比较低的皮带生产线中,减速电机一般都采用单相变频器驱动,在物流设备(自动化流水生产线)行业,利润相对较低的生产线这样驱动很常见的。我设计过上百条这样的生产线,采用过爱德丽、松下等单相变频器,到目前为止没有因为设计原因出现过问题!
    需要注意:电机默认为星型接法,你必须将它改为三角形接法!

网友H:
老菜鸟讲的没错

网友I(2006-12-06):
 老菜鸟讲错 了,别误人子弟了。才看到此帖,不更正一下不好。
 220V电压运行电机电流多少?线圈载流量?;380V的电机电流多少?线圈载流量?220V 电机用的线径大的多,载流也大的多。380V用220V电流电机要烧掉的。
因为我这样用过,380V、0.75电机改220V三角运行,50HZ时电流5A,一小时不到,电机严重发烫,改回Y星只是功率不够,无其他异常

网友I:
理论上可以,实际不行。至少变频器驱动的慎重

网友J:
可以,不过可能会出现过载报警,我公司一台台安变频器,三相的,开关坏造成缺相,出现电机无力,过电流等现象。

网友K:
如果负载很轻,电机星形接法没问题,我单位采用松下单相变频器控制喂料电机运行四年多了,一切正常,如果负载重,电机接成三角形即可,但变频器容量必须加大

网友L:
 要虚心学习: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6 22:11:00
    如果负载很轻,电机星形接法没问题,我单位采用松下单相变频器控制喂料电机运行四年多了,一切正常,如果负载重,电机接成三角形即可,但变频器容量必须加大

------------------------------------------------------
 这位兄弟说得有道理;不过理论上只要是均衡负荷不过载的话也可以不用放大容量。楼主应该可以放心用。

网友M:
小功率没问题,我用过.改变接法后加在每组线圈上的电压是不变的.电机产生的感应电势相同U=E=4.44FN$电机产生的力矩不变,只要不超载电机不会烧的.

网友G:
下面引用由愈强在 2006-12-6 21:40:00 发表的内容:
老菜鸟讲错 了,别误人子弟了。才看到此帖,不更正一下不好。
 220V电压运行电机电流多…
--------------------------------------------------------------------------------------------
你说的意思是电机受不了,而不是变频器受不了。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电机受不了的原因:
1、一般说来,对于国产的和进口(品牌)的3.7KW及以下功率电机,一般情况下均采用AC220V/三角形接法、AC380V/Y形接法。无论采用哪一种接法,电机本身的线圈绕组线径、电机发热程度等参数都满足要求。
2、举个例子来说,SEW的某型号0.75KW电机,在AC220V/三角形接法时额定电流为3.48A,在AC380V/Y形接法时额定电流为2.0A。其它品牌的电机例子很多,我就不列举了......
3、你的电机在AC220V运行时实际电流为5A,可能的原因有:
A.负载过重;
B.不是真正的三相AC220V——或者缺相,或者电压与AC220V差得太多,或者不是三相而是两相(虽然是三根线);
C.你的电机根本就不支持AC220V/三角形接法的工作方式,这一点可以通过点击上的名牌看出来;
D.你的电机质量有问题。这点完全可能存在,比如说好多浙江一些小电机厂生产的电机质量都不符合要求(当然价格很有优势),甚至是一些翻新产品;
E.你的电机有问题。可能存在机械或电气方面的问题,虽然看起来好像有问题。
4、从理论上来说,我的观点是没有问题的。如有,请指出。从实际上来说,这种方式我在工程中已经成功用于上百例,至今没遇到过有人质疑过这种工作方式。虽然也有极少数的电机噪音稍微大点,或者发热厉害点,但那都是减速电机本身的问题或者负载过重、变频器频率调节的过高的问题,和实际工况有很大区别(所以在对电机功率选型时需要注意)。
如果我的观点有问题,请提出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谢谢!

网友N(2010-10-08):
我完全支持老菜鸟的观点,因为我也一直这样用,我们公司生产线上都没有接入380V的电源线,只有220V的,而我们设备中很多三相电机是可以接380又可以接220的,只是一个是Y形接法,一个是三角形接法,生产电机时,厂商已经完全考虑过电机里面线圈的粗细大小,这种电机本身就是可以用于2种电压的,只是如果接3相380时电流小些,如果接3相220时电流大些,这很正常,电机的铭牌上都有清楚的标明.我用370W的三相220V变频器带370W的电机一直正常工作,用750W的三相220V变频器带750W的电机一直正常工作,从没出现什么问题.如果担心负载过大,那么在选变频器时选得比电机稍大一个型号就可以了,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设计者在选择电机时,都已经考虑到电机与负载是否适配,已经考虑到安全系数了.

网友O:
改为三角形完全可以 现在很多国产设备上都是这样应用的 你1.5KW变频完全可以带1.5KW的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