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台达文本屏TP02G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6-01-19):
我看了一下手册,就是比如建立一个按钮,是不是文本屏也可以用手触摸此按钮来点击呢,要不然怎么操作按钮!谢谢

楼主:
哪位能不能给我一个文本屏编程的例子参考一下啊,谢谢了,初次接触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A:
是的, 不过不可以直接输出,要用里面的M继电器,然后指定一个输入信号控制M功能,那样你编辑的那个M功能要和它一样,比如说是M1.那文本里面也要是M1.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和我联系,我也刚用过台达的ES系列PLC和OP320的文本通讯,控制步进电机和其他元件.技术交流.013867673354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A:
如果你方便那你可以给我电话.我可以教你真的,你要指定里面的M点,不可以直接I/O的输出的,要不你就不可以用文本控制了
013867673354.

网友A:
不可以用触摸的,不过你可以定义"上.下.左.右"和EST还有ENT来实现文本屏操作来控制PLC的输出.

网友B:
不能直接触摸,因为TP02G使用的不是触摸面板。只能通过上面的功能键触发。

网友C(2007-07-14):
如何,设置里面的功能键

网友D:
TP04程序我有,需要留邮箱;不需要就算了
02的没有

网友E:
文本不是很复杂
按键对应PLC的地址 或者切换画面 设定数据等等

网友C:
里面的上下左右不用设置吧

网友C:
谁有一个简单的的文本实例就行,我将非常感谢,diaoyuehua@126.com

网友F(2008-02-09):
下面引用由心力在 2007-7-14 20:27:00 发表的内容:
  TP04程序我有,需要留邮箱;不需要就算了
02的没有
--------------------------------------------------------------------------------------------
非常感谢!我目前正好需要学习呢!我的邮箱:yanqi_he@163.com

网友G:
其实我们都支持国货,但有时个国货也太不争气了

网友H(2008-05-23):
文本的不能触摸,只能使用功能键

网友I(2009-11-10):
274706050qq.com

你好留一个给我,tp04的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