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生产车间中央空调的温度控制

楼主(2006-01-19):
生产车间中央空调的温度控制,教材上空气处理过程是首先将空气处理到露点温度,如果是定风量系统,对冷水阀进行pid调节时,是将露点温度作为设定值,还是将车间温度作为设定值?如果将露点温度作为设定值,车间温度是不是要靠加热器进行调节?

用s7-300作控制器时,比例系数,积分、微分时间常数有经验值吗?请高手们介绍下经验!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关键是测量的点的选择

网友C:
你可以自己设定一个值,温度高于设定值时控制空调的温度
低于时提高温度

网友D(2006-07-25):
呵呵,
可以留下联系的方式吗?
我们可以联系,
看你的车间是什么情况了,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
根据车间温度设定好一些,
露点温度在去湿的时候有用啊,要不燃车间湿度大了怎么办呢?
比例系数,积分、微分时间常数在网上有介绍,但是还的看你车间的情况。换气的次数,温湿度调节过程的滞后情况,等等。季节的变换,关键是看控制策略,

网友E:
说几点:
1、空调控制一般无需采用D作用
2、应分气候工况进行调节
3、温度湿度是相互影响的量,如果直接控制相对湿度,精度可能不高,建议用露点温度或绝对含湿量来间接控制相对湿度,可以获得较高精度。
4、对于温湿度这种有滞后的控制对象,不妨用两个PID的串级控制回路。内回路P=5、I=100;外回路P=1、I=1000~2000试试。

仅供参考

网友F(2006-10-29):
要看原代码才知道经验值

网友G:
楼上的,把你的源代码发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