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电机温度的疑问?

楼主(2006-01-19):
我看到一些介绍说电机空载时的电流一般是额定负载的一半左右,那样的话做的功就是一半了,这部分能量不是都用来发热吗,带负载时是用来对外输出了,另外不带负载时温度应该不会很大,有点想不通。

网友A:
空载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35%左右,这部分能量一部分是转换成了机械能,另一部分则是消耗掉了(铜耗,铁耗等)。空载时由于一般强制风冷,不太能感觉到电机的温度。

网友B:
空载电机的电流主要是无功电流.主要是无功.电感.有功很小.

网友C:
能说一下一个西门子的大功率直流电机他的工作温度是多少?

楼主:
哦,有点明白了,电流与发热成正比,而做的功UIT是无功,大家是朋友比较理解我的疑问。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