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20变频器故障原因

楼主(2006-01-19):
请教:
   西门子420 5.5kw变频器故障为:接电机运行抖动.

 具体为:接4kw电机工作在25HZ以上时,电机抖动严重,用电流表测量输出三相电流平衡,电压也平衡;工作在25HZ以下时,电机电流基本正常为4.5安左右,频率越往上升时,电机电流就会越来越大,达到10安左右,直流母线电压也会也会随频率的上升而上升.参数已复位为工厂值.

网友A:
输出电流波形是否为标准正弦波?看到这个现象倒有点像电机失速.

网友B:
我也碰到过,检查反馈光藕和358,杭州的我可以帮忙解决

楼主:
我检查过没有反馈光藕,420型的好象都没有。

网友C:
直流母线电压也会随频率的上升而上升,你的依据是啥?实际测量的吗?换块主板试试吧。

网友D:
三相电流平衡,电压也平衡,真的吗?电机抖动严重——不平衡,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E:
应该是三相不平衡,驱动电路问题的可能最大.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楼主:
  直流母线电压会随频率的上升而上升是我一边启动一边指针表测量其直流母线电压,当频率达到25HZ以上时,就开始上升了。
  至于三相电流和电压,我在电机抖动时测量三相电压平衡,用钳表测量三相电流有波动,在10安左右。低频时在5.4左右。

楼主:
它的驱动光耦为hcnw3120,我已全部更换。

网友F:
从频率24HZ跳到30HZ试一下.

网友B:
一般驱动方面的问题不大,要多查查三极管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G:
我有一台420机器,如果 比需要13056660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