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流体流量节能的思路

楼主(2006-01-20):
现在变频调速节能非常流行.我说一个思路,大家考虑一下.
离心式水泵关闭出口.空载.打开出口,全载.空载是电机做有功很少.有功表转速很慢.如果有合适的就地电容补偿.电流很小.
在出口按一电动调节阀.用PID调节仪控制.简单实用,节能效果不比变频差,.....

网友A:
可以在泵的进、出口之间并联调节阀,相当于调节泵的短路大小,也可以达到节能的效果。

网友B:
你知道它为什么使用变频吗?

网友C:
想法是好的,但是考虑的不周全,就象黑三角说的,你要了解用变频的原因,

网友D:
胡说八道

楼主:
其实这是在变频器和PID调节没有推广前的成熟工艺.如果了解离心泵的工作原理和电动机的工作原理.疑问一切都解决了.

楼主:
你们了解离心泵的转速,流量,压力的特性曲线?了解普通电机频率与损耗的特性曲线吗?了解变频器的输出波形对普通电机的影响吗?这可能是一句话说不清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