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可否遇到同样的问题,伺服电机定位不准。

楼主(2006-01-20):
现在有个问题这段时间一直困扰着我。这个设备用三年多了,现在出现1个伺服电机定位不准,而且没有规律的变化。驱动器(FR-J2)电子齿轮以及定位模块(QD75P2)电子齿轮均设置无误,0.1度/脉冲,实现旋转运动。现在想实现一周360度,但实际旋转362,或更多,或不到360度。跟那些因素有关呢?

网友A:
那你的光电编码器没有问题吗?要不就是你的电子齿轮比没有设置好,

网友B:
TO思乡:你好,谢谢你的回复,该控制系统有两台1.5KW的变频器为了排除变频器引起的故障我曾经将变频器的输入电源拿掉试过无效,也对驱动器的参数初始化过因而软件故障的可能性不大,该机接地正常,如果你怀疑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损坏很有的道理我试一下,谢谢你的帮助.请多指教.

网友B:
好的,用了2小时的时间终于搞定,现用SETUP151软件监控伺服驱动器,在电脑上发脉冲故障一直存在,因而问题出在驱动器之后,与PLC定位模块.控制电缆没有任何关系.并且伺服电机轴侧的定位准确,问题在伺服电机轴后的传动部分,经代换传动系统中的齿型带后故障排除.

网友C:
编码器有问题吗

网友B:
to syydz :MR-J2S是通过通讯的方式和编码器连接的,如果编码器有问题伺服驱动器必然会有报警代码的产生.一句话伺服电机进行定位控制要求机械传动线形位移才能够定位准确.

网友D:
是不是由于回零不准确造成定位不准确的呢?如果这种状况,需要调整回零方式。一般定位精度从原理上讲,如果选择定位参数控制,一般定位精度是不会变化的。还有会不会由于外部干扰,造成反馈信号干扰,进行了错误补偿。如果是这种情况,将反馈信号线换成屏蔽线,并且传入铁管中。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谢谢网球,问题已经解决,答案见楼上.

网友E(2008-01-13):
楼主你好.
我认为你的问题应该是硬件上传送问题.
你已经解决了么?

网友F(2008-06-21):
楼主,我使用MR-J2S,选择定位控制,发现定位不准,有长有短,且机械传动已检查无发现间题.是什么原因?设置是否正确?需要接复位点?请指教.

网友G:
脉冲信号线可能有问题。

网友F:
经查,反馈脉冲(C)每次都不同,而输入脉冲(P)都是一样,这样结果每次的定尺长度有长有短,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请多多指教.

网友H(2010-12-31):
我们这同样有三台同样的伺服控制系统,其中的二号出现了定位不准的问题(后退时多退几毫米),先后将伺服电机、控制器,PLC控制模块换掉,也没能将问题解决;后将驱动齿轮换掉,结果是又和原点差几毫米(不到原点)。看来还是机械问题。

网友I(2017-01-27):
引用 网友F:
经查,反馈脉冲(C)每次都不同,而输入脉冲(P)都是一样,这样结果每次的定尺长度有长有短,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请多多指教.

在电机加速的时候,速度无法突变,所以输出一定个数的脉冲后,反馈回来的脉冲个数会小于发出的脉冲数,如果机械条件允许,可以设置机械定位点,当遇到定位点时减速,离开定位点后的第一个Z脉冲停止,这样会比较精确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网友F 经查,反馈脉冲(C)每次都不同,而输入脉冲(P)都是一样,这样结果每次的定尺长度有长有短,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请多多指教.     内容的回复:在电机加速的时候,速度无法突变,所以输出一定个数的脉冲后,反馈回来的脉冲个数会小于发出的脉冲数,如果机械条件允许,可以设置机械定位点,当遇到定位点时减速,离开定位点后的第一个Z脉冲停止,这样会比较精确

也可以用一个机械点作为原点,用Z脉冲来定位